CPU座的更换

楼主(2009-02-28):
各位朋友,有没有用bga返修台来换cpu座子的,具体如何做?要加上部温度吗?可是座子是塑料的啊!能受得起吗?

网友:
见过别人换过,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返修台,只是图上助焊剂,然后用网状口的风枪吹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见过  用锡炉换过的...

网友:
座很耐热的,没问题

网友:
座子是朔料的我试过换不行,一加热就坏了,谁有好办法吗

网友:
我用热风台 换几 次 坏几次。!主板变型!

网友:
要买新的CPU座,如果用上下风枪加热的上面温度不要超过120度,下面要230度。主要的是主板焊盘要过一下锡。如果是775CPU座,焊盘要刮锡膏的。如果不刮成功很低。

网友:
我见过用锡炉换座的,如果掌握好的话成功率还是很高

网友:
我们店里都是锡炉  成功率在百分之90以上  我看我师傅 775的都换好过

网友:
今天一位在富士康的朋友说,那个厂用贴片机装cpu座,是真的吗

网友:
呵呵!就用风枪就搞定了七七五的都能搞,只要熟练了就行了!

网友:
我相信一把风枪焊主板,我就用风枪焊南北桥的

网友:
风枪就行了吧。。。

网友:
楼上的可真是强人啊,学习了

网友:
用风枪换座子的风枪可不是我们平时见的那种200元以下的风枪,是白光1000元以上的风枪。
200元的功率穿透力不够,绝对的难做好775的座子,845的还行。

网友(2009-03-30):
7楼的高人,你说的锡膏是指锡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