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谁搞过标签打印机?

楼主(2009-02-28):
兄弟PT-9200PC标签打印机,在搬动位置的后再连接就连接不上了,一点打印就出现一个提示说是连接不上.之前就一直是好好的,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少得可怜.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吧.单位用,挺急的.
资料
求助
打印机

网友:
接口板接口松了,补焊一下

网友:
只搞过斑马打印机
一般你说的情况是接口问题
看看是不是com扣接错了?

网友(2009-04-08):
电脑这边的接口有没有问题啊,换其他设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