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识别主板型号

楼主(2009-02-28):
请问各位老师.我是一个刚学主板维修的菜鸟,想请问下 如果拿到一块主板,怎么样分辨主板的型号,一般要看那些部位,那些标志//谢谢

----你想说的应该是“怎样识别主板型号”吧。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做事一如学修一样----仔细、认真……才可进步。

网友:
大部分板子在CPU和北桥附近有标示,然后就是要认到各厂家的英文标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在主板的上口注明   你仔细注意看

网友:
我看到上面的标志,在望上查了,是  富士通的 可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找遍了也找不到//

网友:
一半在板子中间,材质是纸的

网友:
一半在板子中间,材质是纸的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上面写的是 FOXCONN
后面纸上是 US6741503304 PC 60A01-6LRS
请问着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型号:600A01-6LRS
应该是 富士康 Socket46 2的吧

到这里看看吧。http://www.foxconnchannel.com.cn/support/downloads.aspx

网友:
一般在主板上都有打印的,所以你只要细看主板上就会有的

网友:
很多都会贴在PCI 槽上的。很多杂牌 估计厂家不知道,但型号是有的

网友:
一般在主板打印串口 .   内存与CPU之间.  AGP槽附近  北桥上面
还有主板背面

网友:
这个我师傅告诉过我.只是现在很你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