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L(富士康代工)865PE板子,重启后点不亮

楼主(2009-02-28):
请教:一块INTEL(富士康代工)865PE板子,在前个晚上正常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就开不了机了!
CPU有通电(发热)
用检测卡显示33
请教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如果解决?
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代码为33表示为显卡没有通过,你重点检查一下显卡以及相关的电路

网友:
显卡应该没问题!我换了块显卡,也是如此(那张显卡在另一机子上使用着的)!后来改用4位诊断卡,跑码D3D2就卡住了!

网友:
内存不过……换跟条子看下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时钟
清理内存槽
压NB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