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MINI ATX维修请教

楼主(2009-02-28):
一杂牌ATX电源,使用负载过大,现在出现了问题,短接POWER ON电源启动,各电压除12V外正常。12V电压为8.86V,以前能正常使用时也是这个电压。
接上主板开机后12V电压从11V到6V不断跳动,电脑也不断通断电。频率非常高,基本上是1秒钟通断一次。请大家帮帮我,该从哪里着手检测? 谢谢

网友:
对了,没有用到494或393的,元件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任何问题。

网友:
电源盒里面是不是有几块电路板?如果这样,检修比较麻烦的。
昨晚我修好个小长城电源,电源盒子里面就有三块PCB板子。
修好之后,空载时,就3.3V不正常。其它OK了。
可以先测两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再测主开关管各级的电压。

网友:
元件外观看不出问题,不等于它就没有问题哟,如果其他几组电压都正常,只12V不正常的话,建议你把12V这组的整流元件(可能是肖特基管子)和滤波分别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二楼的版主,电路板只有一块,电源是MINI型的,电路板比较小,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板,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 。
回三楼的大哥,会不会与8178有关,我这个电源里有三个

网友:
空载时各电压和以前能正常使用时一样啊,主板如果不加CPU的话开机,电源电压还正常,一上CPU再开机12V就一直跳,这时主板也就重复着一秒钟通断电一次。

网友:
估计你过去是空载测的12V为8.86V,当时,应该上主板及其他硬件后,再测下各输出电压。
如果是12V还是8.86V,主板不可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估计你过去是空载测的12V为8.86V,当时,应该上主板及其他硬件后,再测下各输出电压。
如果是12V还是8.86V,主板不可能正常工作吧。
引用 网友A:

过去也是在电脑使用的时候测的电压,有时是10V左右 ,有时是8.86V。

网友:
对了,我忘记了重要的一点,POWER ON 在待机的时候只有0.95V的电压哦。

网友:
各位大哥,我该从哪里着手检测? 谢谢

网友:
情况比较复杂,分几点说说。
1、不知道这个电源用什么芯片。8178应该是一个三端的小芯片吧?这个应该不是主要的芯片,还有其他吗?
2、待机和启动电压一塌糊涂。待机ps-on有0.95v有点不可思议,实在太低了。12v空载8点几v也是低了,虽说是空载,但电源不保护也是令人奇怪的。
3、有问题的电源不建议直接上主板,一是容易烧主板或cpu,二是主板也有侦测输入电压的功能,偏离太远就自动关闭电源了,测出来的数值不准。但楼主所说的“电脑也不断通断电”,是连接电源后电脑反复加电启动,给我的感觉就是主板发现电压异常,强制关闭电源,但电源关闭后又主板又启动了,接着又断电,周而复始。是否这个电源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保护功能,不听使唤了?
4、12v在带负载时电压下降明显,有可能是12v的肖特基管或滤波电容损坏。这两个东西换了再说。
5、表面现象看上去是负载能力下降,但未排除电源保护电路失效。ps-on电压如此之低,有可能电源其实一直都在启动状态,因此主板无法强制断电。我就见过由ps-on控制494供电的电源,ps-on电压异常的情况下主板是无法对其控制的。
这个电源不好搞,楼主要不就详细的写上资料,要不就换一个算了。保护电路的问题本来就不好修,再加上不是我们常见的tl494+lm339,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多谢大只佬的回复,看样子我这水平是搞不定的了。从你的呢称来看你应该是广东的吧?或者我把这东西快递给你看看?

网友:
多谢大只佬的回复,看样子我这水平是搞不定的了。从你的呢称来看你应该是广东的吧?或者我把这东西快递给你看看?
引用 网友B:

我是广东的,不过看样子我这水平也搞不定啊!呵呵。连芯片都不知道,心里没底啊!你这电源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建议拿去广州找人修吧。广州很多修电源的,很多台达的翻新电源应该出自他们手。航嘉之类的在太平洋那边也有维修点的,你可以去问问能不能修。
你不嫌麻烦的话就弄几张清晰的裸照上来看看吧,否则现在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多谢大只佬,
我找个DC,这电源非常怪,常见的芯片一个也没。里面除了几个817和431外就几个电容。。
我说说坏的原因吧,偶得一个P4M 1.8的CPU,因为没有铁盖,怕压坏核心,找了个ADSL猫散热片下面的那个导热铝片贴上去,装到主板上点电后不到一分钟就断电了,然后再点又可以点亮,但是不到一分钟又断电了,再点就出现了上述的故障。这电源以前一直正常的,P42.6C 512*2  160G串口,DVD, TI4200
就带这么多设备。
可能是后来加的那个导热铝片的问题,估计它导致哪里短路。
这个电源虽说不很重要,我还有电源用,但由于它是MICRO型 的,和机箱正配套。所以想修好用着。

网友:
可能这个电源是被楼主弄坏的。这种micro电源的输出功率都比较小,12v一般输出电流都较小,你之前用p4m有可能已经让电源负荷过重烧坏某些元件,接着你用耗电量更大的P4C+ti4200,这个电源看来是被你活活累死的。
不过这样清楚原因了反而好办。反复重启也许只是功率不足(本来就绝对不足的)。把12v输出的肖特基管和电容换掉,还要查查那些输出端的电感有无断路或者不同绕组间短路(如5v和12v)。如果换了之后正常了,就算你好运。不行的话继续查其他整流管,把输出端全部电容都换掉。
千万不要再上机试了!试验的时候空载试,把空载电压修到接近正常再说,或者接个硬盘、光驱更好。

网友:
谢谢大只佬,我慢慢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