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50n024 mos管代用问题

楼主(2009-02-28):
小弟我手上有个块via上478u的主板,现象是加电保护,然后测到cpu附近的一个50n024管坏,但是手头上没这个管,去电子市场也没买到,后来去一个修主板那里花10元买了4个06N03LA的,拿了一个换上,主板是不保护了,但是卡跑00cpu好像没动作。怀疑能不能代换50N024,不只那位朋友知道的告知一下。
cpu

网友:
当然不可以,电子元件中如果换的话,一定要完全一样才是最好的

网友:
50n030可替

网友:
可以代换!06N03用在你的板。够了
你的问题应该电源IC出问题导致少了上管。你光换了上管。那电源IC可能还是坏的呢。要按照没CPU电压的故障维修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其实最后的结果说出来都不好意思。我后来下载了论坛里面一个mos管的参数说明了解到是可以代用的。那块板其实已经修好了,只是诊断卡插上去不跑卡而已。晕!我当时都没接显示器看下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
3055可以代换很多

网友(2009-05-24):
我试过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