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我的电脑被我一不小心给锁起来了 怎么输入密码都打不开我不想从装系统 怎样才能打开
电脑

网友:
请详细描述怎么个锁法?是在刚才启动的时候要求输入密码还是启动快到桌面的时候要求输入密码?如果是前者,可以对主板电池放电,如果是后面,可以放入系统光盘,从光驱启动,会有一项清楚系统密码的选择。我用的是电脑公司特别版,有这么一个工具。

网友:
逝去的泪
是后面的 谢谢你

网友:
爱好狂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也好让我多学学

网友:
爱好狂
还有没有谁知道呀 告诉我吧

网友A(2009-04-21):
好帖,顶顶顶!
好帖,顶顶顶!
韩式隆鼻
脱毛
治疗青春痘
垫下巴
光子脱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