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10 掉电

楼主(2009-02-28):
东芝M610开机 到1安 进入欢迎画面 就掉电 到0安

网友:
等待分享,猜测是温度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不会高的 和温度无关

网友:
建议看看温度方面的问题,不要凭感觉认为这个温度不高,温度高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看看散热管道是否堵起了,透不出风.昨天才处理一个掉电机,结果弄下这些地方,运行半天没有发现死机掉电现象
细心观察,是维修的前一步

网友:
开机很短时间内就断电的很少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