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9-02-28):
我是新手,想问大家个问题,我想自己重新写液晶显示器的MUC,不知道用的编程器是不是通用,还有程序哪有的下?

网友:
要用刷液晶专用的编程器吖.买那种编程器就有程序送了.

网友:
你要说明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驱动板是那一种

网友:
MCU与驱动芯片及屏的尺寸有关。每一种配置都有对应的程序,不能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