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M266A

楼主(2009-02-28):
请问在左上角IDE口边上那个三条腿的是什么芯片,我的烧掉了,可用什么型号的替代,谢谢!
芯片

网友:
估计没有人一个人能知道的,这么大的图,来张局部放大图萨

网友:
场效应管吧,看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PNP的三极管,给内存供电的.你看下它的E极是不是连着内存的第7脚.

网友:
给内存供电的N场管,可用3055、9N05等代

网友:
随便找一个mos管换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
应该是C5706三极管

网友:
随便捡个3055换上试下就知道了。不过要看看旁边的元件也没有坏的先,因为一般烧了,旁边的也有元件着了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管子

网友:
找到了是B1202,请问可用什么来替代?

网友(2010-02-10):
这是一样PNP的三级管.不是场效应管.具体参数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