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PE声卡问题

楼主(2009-02-28):
我是一个初学者手头有两个845的主板一张顶星845pe一张英特尔原厂845主板,顶星的是南桥坏了,我把英特尔的南桥换到顶星的板子上开机正常就是没有声音,换声卡201无效,英特尔的南桥是用的1980而顶星的用的是20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两个桥是不是通用,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不是  通用的...顶星跟英特尔   不能通用

网友:
是南桥不通用吗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GHOST系统盘的驱动不好我下了个驱动好了

网友:
现在有出现了新问题,在放歌的时候一插优盘就死机

网友:
也许是桥不可以乱换

网友:
一般情况最好是完全一样的型号,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出问题,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南桥主要负责USB控制器,当你的南桥型号不一样时,当然会死机啊,有时弄的不好,还会烧板子

网友:
谢谢大家主板已经修好了,是3.3V电压低造成的,英特尔原厂板845南桥与顶星845pe南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