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应该备一些什么型号的MOS管?

楼主(2009-03-01):
笔记本
应该备一些什么型号的MOS管?
笔记本

网友:
多备一些坏板子,就够你修机器了,等赚了钱,再拿出一点点,再备一些坏板子

网友:
像上楼说的,多买些费板,差不多都是公用的

网友:
每個廠牌都有自己慣用的MOS
應該沒有公用的型號吧
畢竟功能也不同~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要是你换了一个坏主板上的,还是坏的,那不要走很多弯路码?

网友:
感觉上只要参数差不多都可以互换。主要还是跟着电源芯片走吧,毕竟大部分MOS管都是做高低端管的。
常用的SI系列,TPC系列,FDS系列的N、P管各备一些就可以了。不过做高低管时注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