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AM-848PX 代码不正常,

楼主(2009-03-01):
这台机子,有时候能点亮但是自检完黑屏,插上测试卡代码居然显示C1--00--C1---第二个C1之后走码正常,但是主机点不亮,故障排除,先把内存供电管换了不行,我倒是有点怀疑是IO的问题,W83627HF-AW,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故障,指点一下,从哪里下手查?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大侠指点一下:
谁修过奥美嘉AM-848PX的 主板:跑码不正常,有时候能点亮,但自检完黑屏,
C1--00--C1....第二个C1之后正常走码但是点不亮啊,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