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SP180-60SPV求教

楼主(2009-03-01):
该电源接电后,绿线电压为3。5V,短接绿黑能启动,紫色电压为3。6V,+12V只有11V,+5V,+3。3V正常。上机后,接815不能启动,接845则转几转就停。该电源并不是常见的TL494+LM339组合,而是一块24脚的芯片,由于是焊在一块垂直在主电路板上的一块小电路板上,看不到型号。请问该从哪个方向查起。

网友:
从紫线开始查起,首先你得确定电路板上是否有烧伤和电容损坏的

网友:
那有没有想关电源的资料,原理图?

网友:
是22脚还是24脚?FSP的电源很多都是用22脚的ka3511芯片的,论坛上有详细的图纸和针脚定义。但无论用什么芯片,5vsb待机都不应该偏离太多(+-5%),还是先辅助电源修好再说吧。重点查tl431和光耦。

网友:
先辅助电源,这是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