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09-03-01):
师傅们你们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电源他烧了前面的那两个13007的块子,我把他给换了以后,电源还是不工做,我把后面的那些块子给取下来打,都是对的,我测了下电源输出,开机电压(绿)有5v,待机电压(紫)5v也有,其他的没有,请问是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注意查一下图中红圈部分的元件。

网友:
两个管子烧了,那它G极那两个小电阻也可能烧了,这个也要换了它

网友:
最好再量一下,上图中红圈下部辅助变压器的两个推挽三级对管,有些主开关管烧也好烧推挽对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