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液晶,能点亮但是屏幕下半部分花

楼主(2009-03-01):
清华同方19寸液晶,能点亮但是屏幕下半部分花,屏幕下方六厘米左右花,还亮,还有竖着的彩条,不 知道是屏的事还是板的事,如果是板大约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拆开屏看看吧,估计是屏的软排线某一部分断了,

网友:
j ua 是屏里面的线还是板子和屏的连接线,新手不太明白基础

网友:
屏和驱动板的连线,这种故障一般是在屏哪一端。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小张啊
应当是玻璃基板与屏电路板之间的排线,

网友:
是屏电路的问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