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呀!从没见过!我电脑屏幕 上 偶尔拉丝

楼主(2009-03-01):
我电脑是台试电脑  我电脑屏幕 上 偶尔拉丝  就像闪电一样 从屏幕闪一下  偶尔又闪一下的!
刚开始我以为是液晶显示器问题。。换了个。。显示器! 还是一样。。100%我确定不是我的显示器问题   老大!这是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主板显卡插槽, 显卡,  显示器数据线也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里面有虚焊的地方,打开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显示器的问题,随着开机时间加长,“拉丝”会变成“虎皮”状条纹。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大家好。。我换了N个好的显示器   我确信不是问题不是出在显示
也换了独立的显卡
还是出现 “拉丝”状条纹
是不是 板什么滤波什么的!还是板哪里线路出问题了
我对芯片维修没有什么了解! 望各位帮忙解决这个
怪问题!
怪问题!
怪问题!

网友:
呃。。。是不是插槽的问题啊?
看看。。。多插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