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防静电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我最近买了一个焊台,但发现焊台的外壳与220V交流电插头中间的电极是连通的,但与烙铁头不通。能防静电吗?大家的焊台与烙铁头相连的哪根黑线接到哪儿去了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烙铁必须与焊台样也要接地线,否则很可能会损坏板子。因为如果烙铁头上有静电或漏电,将会与焊台产生电位差或干扰电脉冲等。

网友:
朋友你谢谢回复我!但我也看了一些基地资料,好象说这个焊台因为使用了变压器、低电压24V,就能防止静电了!意思就是烙铁头再接不接地都无所谓了!还要在烙铁头哪根线上再接一根线到外壳上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防静电的方法不是很好

网友(2009-03-31):
至少没有感应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