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8的主板通电自动上电

楼主(2009-03-01):
一块富士康的848主板接上电源就自动上店 检测卡跑C1  点开关也关不上  IO是8712F-A的 上电是南桥不热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应该查哪里  谢谢

网友:
查一下电源14脚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关不了机有可能是IO

网友:
跑一 下开机电路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电源绿线连接的三级管是否被击穿,IO是否损坏都有可能通电就开机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管有问题没有?我的有一块845GL的和你的差不多,最后是此管加焊后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3055。

网友:
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开机电路上,跑一下开机电路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