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偏门的电烙铁挂锡方法~~

楼主(2009-03-01):
我是电子新手,前几天连电阻,电容等都不知道是什么。平常用电烙铁就是把PS手柄的断线自己焊上,但是最近我的电烙铁怎么也不挂锡了。论坛上的方法、百度上搜索的办法都试验过了,沾焊锡膏就变黑,冷水激活也无效,打磨后一加热立马氧化,锡在上面跟个水珠似的,一倾斜就掉。前天实在没办法了把各种方法都试验了一个遍,打磨了N次。最后在焊锡膏里发现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落进去的胶皮(PS手柄线外面的胶皮) 当时也是生气了,用烙铁在上面乱蹭,反正以为是坏了。结果蹭完后反过来一看,烙铁的切面变成银色了(本来刚用焊锡膏点过 全黑了)而且闪闪发亮,在挂锡竟然可以了。用了两天了很好用,大家报废的电烙铁头可以用来试验。

网友:
是锡膏作用了 跟胶皮应无关

网友:
胶皮和塑料这种东西对于烙铁头的涂层伤害是最大的。

网友:
锡膏试了N次了 每次都是烙铁头变黑  这个胶皮也和普通的塑料不一样 我用普通的塑料试了一下 马上就变黑 然后不沾锡膏 直接用胶皮一蹭 马上就变的银光闪闪 (不过我这个胶皮好像在锡膏里泡了有一年了)

直接在锡膏里加锡也试过,一样不挂锡。

我是怀疑起了什么化学作用 因为我挫了头之后出来的是铜 一沾那个胶皮马上变银色

这个胶皮比较厚实 用电烙铁烧热后点它也不发出刺鼻的气味,蹭的时候有光滑的感觉。

网友:
加点松香或是助焊膏在锡条上,然后烙铁头在有松香的部位反复磨蹭,一会儿复可恢复光亮

网友:
比较神奇的胶皮呀
我知道好的烙铁的电线胶皮是耐高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这种办法,一样不挂锡,我电烙铁是5元买的 可能烙铁头太次。
而且我的焊锡膏是最次的那种,酸性的。 锡条里带松香,碰到烙铁头就变黑。

网友:
你那烙铁一旦打磨后 就不好用了,不太爱挂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挂锡后才打磨的 应该是没有保护层了 所以不挂锡了 但是用这个胶皮好像就上了一层保护层,用了几天还很好用。

网友:
我帖子的建议里就说了,“大家报废的电烙铁头可以用来试验” 实在不挂锡后在用我这个办法,新的坏了我可不负责 呵呵  而且胶皮恐怕有很多种,我这个是碰巧罢了。 就是组装PS手柄线外的胶皮。

网友:
无论是何种胶皮,它的化学成分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有机物。

网友:
那味你受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忘了说了,在胶皮上蹭的时候就和点了下焊锡膏一样,没刺鼻的气味,也没多少烟,所以我说了和普通塑料不一样~~  等于是胶皮在焊锡膏里泡着 然后用烙铁在胶皮上蹭 后来都有蹭果冻的感觉很光滑~~

网友:
呵呵 那两个实在不吃锡的可以用我这个办法试试,反正是要扔的了。把胶皮放到焊锡膏里然后电烙铁烧热 往上边蹭。

网友:
这也行啊!我才买的焊台有2个头不吃锡了,看来又买到歪货喽!正好用这个办法试试看,你哪个PS胶皮是原装的吧,儿子的游戏机到是多的很哟,就不知道剪哪台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组装的PS手柄的胶皮,你不用剪。找肉厚的地方用刀子削下一块胶皮,然后放到焊锡膏里,烙铁热后直接连焊锡膏在胶皮一块蹭。

网友:
搂住的烙铁头不愿挂锡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偶还没报废过烙铁头。

网友:
我用350度左右就不吃锡喽!可能是头质量不好吧!数显350度也可能有点偏差!特别是尖头最难用!!!MP3主控让我给拖废了!

网友:
我帖子的建议里就说了,“大家报废的电烙铁头可以用来试验” 实在不挂锡后在用我这个办法,新的坏了我可不负责 呵呵  而且胶皮恐怕有很多种,我这个是碰巧罢了。 就是组装PS手柄线外的胶皮。
引用 网友E:

这个其实也不用试验,不挂锡是因为有一层氧化层,以前有涂层所以可以挂锡,但由于打磨后保护层没有了 所以就不挂锡了,因此总在打磨

网友:
本来烙铁就是在温度比较高使用的,好象一般都不会超过400度吧?如果在正常温度下使用还不吃锡的话,肯定是质量不好的原因了!材质、工艺都有关系!要不人家日本的白光为什么比一般国产的都好用啊!仿也是仿个表面,本质是难仿出来的哟!国产的真没有个好烙铁头吗?

网友:
用快克的,烙铁头啊!

网友:
哦,不挂锡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你那里面泡的不是胶皮 是海绵

网友E:
这个其实也不用试验,不挂锡是因为有一层氧化层,以前有涂层所以可以挂锡,但由于打磨后保护层没有了 所以就不挂锡了,因此总在打磨
引用 网友B:

大概你看帖习惯看一半 或者走马观花? 我说的试验是什么试验?不是让他打磨。。。。
仔细看完帖子在回复吧。

网友:
你那里面泡的不是胶皮 是海绵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东西 我比你看的明白。。。。。  绝对是PS手柄线外的胶皮, 因为我把电烙铁擦亮后,把他检出来用水冲洗后仔细检查的。 在说了,海绵和胶皮貌似区别比较大吧,我相信就算是你也不会判断错的。

网友:
胶皮?你的运气还真是好啊

网友:
磨过的烙铁头要小心用了,开始几天在不用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挂锡保护,但是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和新烙铁头一样随便用了。许多兄弟烙铁头容易黑可能跟用焊油有关系,我从来不刻意保护烙铁头,甚至不用的时候也不把温度打低,一直放在那里高温烤着。即使这样,我用的烙铁头还没有遇过不上锡的,最后都是磨穿了扔掉的。

网友:
学习了,我是老手,可是技术还在新手的水平!!

网友:
哥们你那是烙铁头不光滑,你用它麿光滑了.不光是蹭完了就行的,要光滑才好用.

网友:
学习了,,,记得挂锡。。。

网友:
我用快克的焊台,原装的烙铁嘴用了三个月,后来买的五块钱一个的烙铁嘴,一个月换一个,但也很好用,烙铁嘴买过来的时候是加好锡的,还从来没出现过掉锡的情况,呵呵

网友(2009-03-31):
带上锡在粗糙的地方摩擦总会带上锡的

网友:
顶神奇的胶皮。。。

网友:
烙铁在于养,新的烙铁头要先挂上锡,不用的时候最好把温度调低一点,如果已经氧化了可以找个废板的焊盘加点助焊剂温度调高一点在上面反复蹭,就可以挂上锡了。

网友:
飞翔老师说得对,胶本来就对烙铁有伤害,不过就算是没有伤害,哪去找那些胶皮呀,请问楼主,如果是键盘里面的有用啵

网友:
用焊锡膏洗烙铁非常好用

网友:
其实好的烙铁头自然会挂锡,不好的怎么挂都挂不上的,像那种8元钱的杂牌电烙铁配的头就是任你怎么挂都挂不上,936焊台的烙铁头就比较容易挂锡,这种烙铁头再怎么不济把烙铁头一浸到锡膏里一会就挂好了。

网友(2009-05-01):
就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烙铁头氧化的确是维修人员最头疼的事情,楼主的办法很好,采纳了,甚是感谢。

网友:
我也不觉得是胶皮起了作用,应该是松香的作用吧。挂锡的时候是膏和锡共同作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