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K2001资料

楼主(2009-03-01):
各位高手有没有AK2001的资料?

网友:
LPC总线转七管码的吧。新芯片好象用不了,好象要写程序

网友(2009-04-06):
2楼的说法不对,这是LPC接口的,非PCI-E。另外文档中并没有提及需要编程,所以视之为一个数字解码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很不错,就是LPC转七段码。不需要编程的。我们用它做过debug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