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45GV 自动断电(在线等)

楼主(2009-03-01):
主板空载的情况下 用一会儿也自动断电,反复开几次,断电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通下就断。。

主板清洗 加焊 故障依旧

插上CPU,内存 第一次启动运行的时间长些,断电时间间隔长的话 可以进系统下,反复启动几回,也和空载一样了。

清洗完后,加焊南桥后,有时不触发。。。必须触CMOS跳线,才能开机。。电池的正极连了一个贴片电容,电容另一脚 跑线到南桥里面。

不明白的,在线回复

网友:
有可能是SB老化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加焊能不能修复。。外围元件有没有损坏,刷BIOS程序呢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一下BIOS和加焊,不行就换SB吧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情况
也是技嘉的主板
好像换了IO好了

网友:
IO 是 IT8712F-A 现在 不触发了,开机跳线不触发,短接CMOS跳线触发,CPU不工作,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