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01):
MIS 7250的板,用测试卡跑码为B4,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助看看

网友:
弄好了,是内存坏了,但就是不明白,内存坏了怎么跑B4呢?请高手说一下原因

网友:
不要拘泥余诊断卡!
更不要拘泥于诊断卡的 某一个 代码,要关注代码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