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n花屏,换屏烧坏

楼主(2009-03-01):
一台华硕a8jn笔记本,花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以为屏坏,换了一块新屏,还是花屏。以为显卡坏,暂时没有动手修显卡。

今天早晨突然想起来以前给一个ibm r40换了两块屏都烧坏了,担心,找出那块新屏装在驱动板上一看,花屏,坏了。 都是一条条的虚线那样的效果

各位高手,一般什么问题会烧坏屏?这烧坏的屏还有救吗?全新的屏,挺可惜的。

网友:
测了一下屏线和屏电路,得到一些值:

屏线是30片插口,开机测得个线的电压值:1:地 2:3.3v 3:3.3v  4:3.3v  5:空  6:3.3v 7:3.3v  8:1.7v  9:0.8v  10:地  11:1.7v  12:0.8v   13:地  14:1.6v  15:0.9v  16:地   17:1.2v  18:1.4v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而我查到的单6屏接口定义是: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4,6,7脚不是空脚,直流电压3.3v,而17,18脚按照定义是时钟信号,但是电压对不对呢?

另外我测了坏屏上的电路,各对数据线之间的阻止是100欧左右。

ra1,ra2,ra3,ra4,ra5,ra6这几个排阻上面标的是820,阻值应该是82欧。在路实测ra1,ra2,ra3排阻各对引脚之间阻值都是45,ra4,ra5,ra6各有一对引脚之间的阻值是85左右。

另外测了r1,r3,r4阻值全是0

看论坛讨论显卡以后的显示部分的不多,希望高手们借此机会多多指教

网友:
没人感兴趣吗?

网友:
此機種顯示錯誤大部分從北橋換起
成功率70%以上
顯卡壞掉的機率不高
不知道你指的花屏是哪一種?
所以無法認定是LCD壞掉

网友:
花屏应该是显卡的题,跟屏关系不大,你换屏后出现的现像不是屏坏.可能排线定义不一样.

网友:
估计不是屏坏

网友:
你们不是忽悠我的吧?

我已经确定原来的屏和我换的新屏都坏了!

原来的屏放在我的测试机上,还是像装在原机上一样花屏。我的新屏换在原机上花屏,拆下来再换到测试机上花屏,我这快新屏到货的时候是装在这个测试机上测试的没问题。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北桥或者显卡坏了会损坏液晶屏吗?

一个是液晶屏是如何损坏的?以前也发生过一次损坏两个屏的事情。

现在这个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别人好心的解答 倒给你说忽悠了
谁有那种闲心思去忽悠你啊。。。
坏了屏心情糟可以理解
没必要糟蹋别人的热忱吧

网友:
不管是顯卡或北橋壞掉
都不會影響LCD面板
建議你拿好的顯卡試試看
不然就只能換北橋囉

网友:
你外接不花不代表显卡是好的 屏可能本来就有问题 不可能换到别的机子上就坏 本人换屏少说也有百来个 重来没碰到楼主这种情况
弱弱的问句:难道楼主两个屏都是同样花法吗?----就说这么多 剩下的自己思考

网友:
屏线你看过吗?拿一块好的驱动板,点一下屏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再不得 就找到屏的芯片换上去试试看喽

网友:
大家不会忽悠你,倒是好像你在忽悠大家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我已经说过了,确定两块屏都坏了,就没有必要再讨论屏坏不坏了吧?

我发帖子都是反复测量过了才上来问的,就是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现在就想请教,什么原因会烧坏屏,也是提醒一下各位维修换屏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再犯尽量避免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
你测下屏接口上是不是有多余的3.3V或更高的电压,一般除了主供电有两个脚是3.3V,其他的都不会超过2V。那你就找到烧屏的原因了。

网友:
屏线定义不一样会烧屏,还有就是你要看一下屏电压一样吗?有少数是不一样的.这些都会烧屏.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的观点 我觉得 只要屏 的接口 电压 和地不接错应该是很少烧坏屏的  如果接口不一样的话你插上去肯定是要烧的

网友:
不错,顶了,给你置顶。继续发此类帖子。

网友:
30针的14寸宽屏,我还没有发现电源vcc定义不同的呢。

不可能屏线定义问题烧屏的。

网友:
换屏要看定义一样不的.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定义...要换之前测一下..

网友:
测了一下,屏线定义应该是跟其他30片的一样

只是2,3,4,6,7针全部是3.3的电压,从第八脚开始都是一对数据线夹一根地线,跟标准的30片单6屏线是一样的。

网友(2009-04-02):
测一下屏主控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有的话八成是主控芯片问题,直接换,我遇到过两块屏都是直接换主控解决的问题.

网友:
屏关键就这两个地方,供电脚和地脚,只要这两个没错误,是不会烧坏屏的。接屏的时候注意了这两个地方就放心的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