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方正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9-03-01):
我的一台方正显示器,上次开着开着突然行幅不可调,跟着亮度变得很大,跟着就黑屏了,换了行幅管,后再经多次检测代换,换了行场小信号处理芯片TDA9111,后由于屡烧行管,经查后才知高压包不良,现在已能开机显示,型号如下:

但现在它有一奇怪小故障,就是开机时,要先开主机,等主机进入系统后,才开显示器,才能显示。如果先开显示器,它就一直是绿色指示灯亮着,没图像。还有有图像时,它也能切换分辨率和刷新频率,都很正常。就是每次开机这样,还有如果开久了用电脑重启,它也能正常显示,能看着电脑启动,由黑白界面进入WINDOWS界面,真是奇怪的故障,应该查什么电路?(是因为换了TDA9111的缘故吗?以前没坏时不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数据问题

网友:
我想不是先重写一下存储块吧.

网友:
连续试机几天了,故障很稳定,我先换回原来的TDA9111再说吧,应该是数据问题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CPU的问题吧,有时候识别不了信号。换个cpu晶体振荡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