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

楼主(2009-03-01):
请问电源里要是两个主电容220V  820uF可不可以用一个450v 500uf的电容换掉??

...........

网友:
太大了点把..换个小点的

和容量没关系。

网友:
LS的,难道是应该换成450V 410uf??,不是电容大可以,小就不可以的吗??

网友:
汗。真是傻啊。
你换个大的不就没保护了吗。

网友:
换电容,比原来耐压高的可以的

但是电容的容量不可以相差大,小一点点没问题的,但是也不能太大,在一个适合的范围内

网友:
不是容量大小的问题,是两个换成一个的问题。如果是半桥电路,两个大电容中间是连接一个电容到变压器的。一个电容的话,这个耦合电容接到哪里?

网友:
不可以,看图就清楚了。

网友:
不可以这样换的,两个电容和两个开关管 组成桥电路

网友:
可以的,但电容正负极要直接接整流桥正负端。

网友:
不行,耐压大一些没什么,只是容量太小了不行,再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换?

网友:
连基本电路都不清楚,还搞什么维修,吐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不的几位兄台已经说的很清楚为什么不能代换了吧?换了以后耦合电容C01的供电就只靠两个均压电阻了,电源的输出功率绝对不足!

网友:
楼主,你的两个电容都是几个脚的,带中间抽头么?如果有应该没问题,我以前测过4脚的,另外两脚都是空脚,不是抽头。再说,你那个参数的正品电容个头都很大,放不下。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个代换我看参数是不成问题的,不知大家修过494块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没有,它就是这样工作的,看看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电路图就会明白了吧.

网友:
可以,将耦合电容C01改接在450v 500uf正极就行了。
均压电阻不用。

网友:
楼上贴的是被阉割过的半桥变换器。如果在ATX上也实施这种阉割术,小心校正用的250V1U电容。
8#图片是一个半桥变换器,是从全桥变换器变化而来。全桥变换器需要用四个开关管,因为早期的高压大电流开关管相当贵,出于成本考虑设计了半桥变换器,用价格相对低廉的电容器替代二个开关管。为了避免因PWM控制器工作当中二路脉冲输出占空比不对称而造成变压器饱和的情况,电路中增加了250V1U的校正电容。如果把电容器改用一只,把校正电容接到+300V或是地,校正电容便会承受过高电压的危险。另外因为工作环境发生变化,此电容器需要重新计算以选取合适的容量。至于电路变化会对性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网友:
按17楼的接法的话,等于Q1被省略了,Q2承担全部的300v电压和工作,而且是总输出功率只有原来的一半了。这样的太监式的改造有意义吗?
其实我一直不是很理解“校正电容”这个词。我的理解是变压器需要的只是变化的电流,从两个电容中取电,又不想被其他的直流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小容量的电容隔除直流。变压器所取的最多就是一个电容的总容量多一点,自然不会饱和了。工作频率固定的话,两个大电容取电的时间、容量应该都是一致的,保证了电源工作的稳定性。
对比过正激的atx电源,发现半桥电路的局限性确实比较大。如果是正激的话,一个大电容足够了,也不怕分压不均等情况。一切都是成本所致。

网友:
传一个电动车电路,这个和ATX电源前级近似,注意这只电容也是用的1u /250V ,容量、耐压应该够。

网友:
刚才索性作了个试验:

将C01改接在300V输出端,并前后进行对比。用的是P3旧主机,世纪之星ATX-315A电源。电容仍为2只,均压电阻没取。

改接前后工作电压+5V均为5.15V,+12V均为11.78V,根据经验带负载能力应该不变,否则至少得有0.0×V的变化吧。

C01两端直流电压有变化,改前为0.1V,改后为149.8V,这与电路分析一致。

为了进一步证明C01的耐压能力及工作状态有无变化,搬出示波器测量C01两端脉动幅值,前后波形、幅值一致,均为4.5Vpp梯形波,接近矩形波。

结论:按照我16楼和19楼说法,实践证明没有问题。朋友们不妨亲自对比试验 。

网友:
正如午夜梦回兄所说,两只电容和开关管组成等效全桥电路。
单用一只电容替代的话会有很多问题。
小弟才疏学浅,希望大家多参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用重负载试验一下。把负载的功率加到200w以上,总之就要超过一个开关管的最大功率,这样才有比较的意义吧。之前看了你的电路图,细想了一下还是只有一个开关管在工作。如果单管和双管一样的话,我真的想不通了。
蛋蛋只剩一个还可以生孩子,开关管少了一个嘛,难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19楼图怎么看也不可能只有一只管工作。

13007单管工作恐怕连50W输出都达不到。我这机子负载就这么小吗?建议老弟你亲自试验一下,对比一下再说,眼见为实,纸上谈兵不好。

还有,单只管子工作功率是两只的一半,这种说法不对,两只管子工作比一只工作高好几倍。

网友:
我们可以简化来看19楼的图。开关管要做功,C极或E极必须连接变压器的绕组,电流才能流过。V2的C极等效连接T2的2点,E极连接300V-,因此电流可以经300V+——C6——变压器——2点——V2的C极——E极——300V-,因此V2的工作是正常的。V1的C极连接300V+,E极连接变压器的2点,V1导通时C、E极等效于短路,T1无电流通过。正常的atx电源两个开关管轮流开闭是有个时间差的,有可能是一个开关管即将关闭的时候另一个开关管已经开始工作,但绝对不可能两个管子同时长时间开启,那样等于将300v直流电直接短路。因此我这样分析可能和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但大致可以说明问题。
至于功率的问题记得纪峰兄特意开了个帖子讨论,我也特意去找过这方面的资料。之前讨论过热散耗功率和电源功率的关系。13007的热散耗功率(以下简称PD)是75W,双管功率150W,但市面上使用双管13007的250W电源却比比皆是。我也曾认为这是厂家虚标,但我实际测试的结果却是:双13007完全可以支持250W的功率输出,而且还有余地。因此开关管能提供的功率和PD不能等同。更有甚者,长城的月光宝盒300sep采用k2996+3842单管正激,标称是300W,而且我试验过12V提供10A的电流没有问题。k2996的PD才45W啊!与300W相差也太远了吧。但事实就是这样,而且300sep的做功看上去比300p4pfc还好,至少比后者多了个NTC电阻,还舍得用5H0165R做辅助电源。因此,13007即使是单管工作也完全可以提供125W以上的功率,要试验的话,就要超过单管的极限来试验。这是我的观点。
500W以上的电源我手头真的没有,但我手头300W以上的进口电源基本都是用正激的,没有见过半桥的。还望纪峰兄能够上个图,让小弟见识一下。

网友:
这个只能试试看了,换件可以但最好不要有大的改动

网友:
大只弟真是有心人。讨论是件好事,但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实践。有些事单从理论讲貌似说不通,大抵是我们的理论还欠火候,或者这理论经不起实践考验,这类事确实遇得太多。若你有兴趣,倒不妨将C01接大电容中点处改到+300V端,用你那自制的功率计两相对比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记得你有这么一个好东西,这样是否更能说明问题一些。

为盼,我也希望由此多学点东西。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就算理论分析成功, 在实践中会发现,处于下拉状态的那只Q会发热很严重。或者直接被击穿。   而且没有2只电容的中性点。开关变压器工作脉冲电流下。 还有可能你电源的-12V没的了

网友:
不可能的吧,单管工作还能不保护,还可正常工作,还要加大负载试机?我想不是单管工作吧.

网友:
楼上的,可曾考虑过电路中下开关管的原因造成此电容器承受300V直流的问题?如果按设计时的计算,C01两端的脉冲电压在电源满负荷状态下不能超过30Vp-p值,250V1U的电容器用50V1U就可以应付正常工作所需了。但是,如果开关管有短路呢?又假如两个开关管只有一个在工作呢?在两个大电容处有150V直流,这个要不要考虑一下?还有,你用示波器检查修改接法后C01的波形,是否把输入切换到AC档?这不是把约150V的平均直流电压忽略了吗。

网友:
电瓶充电器图正好是我自己的电瓶车用的,修过二次。半桥用一个大电容的有,但一般要用二个无极性的小电容分压:

      电路原理:

网友:
按17楼的接法的话,等于Q1被省略了,Q2承担全部的300v电压和工作,而且是总输出功率只有原来的一半了。这样的太监式的改造有意义吗?
其实我一直不是很理解“校正电容”这个词。我的理解是变压器需要的只是变化的电 ...
引用 网友C:

其实Q1没有被省略。呵呵
校正电容是有存在的意义的,虽然可能大部份时间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甚至影响了开关变压器的波形,但是从494的工作原理上分析,二路开关控制信号并不是任何时刻都均等的。振荡电路产生的三角波与误差放大器输出的误差电压进行比较后输出方波脉冲,此脉冲的占空比是随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随后经过一个触发器分成两路输出,输出频率为振荡频率的一半。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上一个脉冲已经输出,而在下一个脉冲的时间里误差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发生的变化,那么下一个脉冲输出的占空比就会发生变化。这就影响了二路输出的一致性。如果电路中没有C01的存在,变压器磁芯内的剩磁会因为脉冲不一致而没有完全复位甚至出现饱和的现象。如果磁芯出现磁饱和,其输入绕组的电流将剧增,后果可想而知。这个变化反映在C01上,由于C01的充电与放电不一致了,所以其两端便会存在直流电压,与占空比较大的脉冲所对应的时刻内,变压器的脉冲电压也降低了,相反,占空比较小的时刻,变压器的脉冲电压升高了。C01自动修整正负脉冲不均等造成的问题,弥补了494设计时的不足。
如果把分压电容减少一个,C01接到300V或是地,那么在电源启动之时,第一轮脉冲便会令开关变压器输入300V的电压,这不仅仅是正负脉冲不均等的问题,还会令到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承受比正常工作时高一倍的电压,如果元件选取时耐压不足,则极有可能损坏。
另外,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如果494,推动电路,或是开关管有一个失效,造成电路中只有一个开关管在工作,又或者有一个开关管击穿的情况下,如果电路中缺少了C01,会发生什么情况?肯定是爆电容了。还用想吗。

网友:
我是菜鸟,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教。我认为这是一个半桥电路,原电路图中省了一个无极性电容。

再看原理图,下边的电容被省掉了。这时AB二点间等效电容=C4*C5/(C4+C5)≈C4,仍然是半桥电路。所以我的结论是Q1、Q2轮流导通,是半桥电路,无极性电容C4上电压大约在150V稍高一点,用250V的足够了,我的电动车充了三年,坏了二次,但都不是这个电容击穿,原因都是13007损坏。电路中波形比经典的半桥无太大变化,厂家减少一个电容的成本。

网友:
C01一端由大电容中点改接在+300V,典型的半桥结构变成了非对称半桥结构。一时间无形中,在下成了挑战传统理论的众矢之的。

其实我也只是看了一些图纸,感到困惑,突发奇想,能不能通过实验证实一下呢;能不能通过讨论和实验让自己有所提高,不再人云亦云呢。

29楼提到的250V电容若下管V2击穿了,确实面临300V击穿它的危险,不过,V2都击穿了又何在乎它击穿呢?像经常遇到的辅助电源故障,一连串元件损坏还少吗?何况250V就不能用400V代换?示波器检查C01的波形, AC档和DC档测量波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脉冲叠加在150V上而已,也就是150V上下4.5V,250V电容是能承受的。说明问题的还是4.5Vpp,和前后毫无变形的波形(包括占空比),这是否可以说明两只开关管工作正常,输出能力不减呢 。

网友:
大只弟真是有心人。讨论是件好事,但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实践。有些事单从理论讲貌似说不通,大抵是我们的理论还欠火候,或者这理论经不起实践考验,这类事确实遇得太多。若你有兴趣,倒不妨将C01接大电容中点处改到+ ...
引用 网友B:

说句老实话,我不敢做这个试验。我知道我的理论比较肤浅,难以令人信服。但有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两个开关管的工作不对称,Q2的工作电压比正常高,负荷比正常大。我可不想冒着烧毁一大堆东西的风险来做试验。
也许我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理论上说不过去的东西,而且是有潜在风险的,我不会去做。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电容能做的事,为何要用两个电容来做?难道长城、航嘉等大户因为1个高压电容比2个200v电容贵而选择后者?国内的costdown水平可是很高的,即使用一个高压电容我相信成本也能很好控制,因此相信这不是主要的理由,关键还是工作原理的问题。

网友:
大只兄弟大可不必担心,螃蟹已经被我先吃了,还是接了主机试验的,尽管是个旧主机。总比你顺手拿个旧电源,作一个前后两厢对比冒险吧,难道会烧了你的电源,烧了修嘛,搞维修怕这;烧了宝贝仪器?不会吧,兄弟作了那么多实验(这一点在下是佩服的,执着精神啊),就在乎这一次?
其实我吃螃蟹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担心,但分析电路打消了念头,大不了修吧。波形正常,输出正常,至于你担心的两只开关管工作电压,楼上早就表明各150V,没看出来?唯一不足,没有输出功率测试比较啊!
拜托了!

网友:
首先我想说的是,不只是下管击穿会导致电容器面临300V的危险.单管工作同样能导致电容器面临300V.
其次,此电容器的接法与输出功率并无多大影响,关键是不对称时造成的影响.从一开始下管就要挑起启动的重任直至1U电容充上150V直流,启动期间其负担正常启动时二倍的工作电流,而且次级的二极管也要负担起双倍的反向电压和双倍的电流,这个不需要考虑的吗?增大管子的功率,采用400V的1U电容器,增加次级二极管的耐压和最大允许电流,是否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事实上楼上贴的单滤波电容电动车充电器没有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在原来的双电容基础上,省下一个电容器.是否有人考虑过可靠性的问题?确实以电动车充电器这样的廉价产品来讨论可靠性太可笑了.
还有,35楼兄弟是否认为因为电路中一个元件损坏而引起一大片元件损坏的设计,是合理的?

网友:
30楼的方案为最佳方案.省下一个大电容,增加一个小电容.不影响原电路各元件的安全.

网友:
楼上各位说到管子的功率问题,据我所了解这个功率指的是管子本身承担的耗散功率最大值.并不是电源输出的最大功率值.假设某一管子最大工作电流为7安,其工作时CE极(场效应管是DS极)间电压为2V,那么此时在管子自身产生的功率为2*7=14W,此功率与输出功率有什么关系吗?难说.如果输出电压为100V,那么100*7=700W.如果输出电压是50V,那么50*7=350W.此时管子承担的功率损耗仍然是14W.不知道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管子的功率只和其最大工作电流,及CE极间电压有关。

网友:
不同的线路`不同的要求``

网友:
回36楼:

1、通电时辅助电源开始启动,主开关管尚未启动,1u电容有足够时间充电。

2、主开关管启动后,“启动期间其负担正常启动时二倍的工作电流,而且次级的二极管也要负担起双倍的反向电压和双倍的电流”。这个不好理解,望指教。

3、电路中一个元件损坏而引起一大片元件损坏的设计,不合理,但确实存在,维修中经常发现,尤其是辅助电源部分。设计中,考虑一个元件损坏而引起其它元件损坏,是明智之举,但常常做不到,是非常遗憾的事。

网友:
回楼上兄弟。
1,主开关管未启动,1U电容如何充电,如何确保充得150V直流,通路怎么样走。望指教。
2,如果主开关管未启动,1U电容又能充上电而且是输入电压的一半,自然就不存在过压过流的现象了。如果1U电容未能充上电,那么工作时便会有如下情况:上管开启时,1U电容未充电。电路中无电流。接下来下管开启,300V将通过1U电容,下开关管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注意此时的电压是300V,而非正常工作时的150V。我说的双倍电压,双倍电流也从此得出。很显然,如果像兄台所说主开关管未工作时1U便能自行充上150V电压,此种推论自然不复存在。但是,本人知识不足,未能看出此时1U电容是如何充上电的。
3,当对一个设计好的电源进行修改时,是否应该充分考虑修改后对可靠性,安全性?

网友:
楼主,你的两个电容都是几个脚的,带中间抽头么?如果有应该没问题,我以前测过4脚的,另外两脚都是空脚,不是抽头。再说,你那个参数的正品电容个头都很大,放不下。
引用 网友D:

哈哈  电容原理上来看就是两个脚,怎么会有抽头,你说的那个抽头那是大电容为了防止固定不好而加的一个固定脚

网友:
1、两只主开关管性能接近,导通前中点电压150V左右,分析如此,实测如此。基极带上拉电阻的就更没问题了。300V对150V充电而已。
2、1若不存在,2则也不存在。
3、谈不上对设计修改,只是探讨。我说过,我也很困惑,算学习吧!

网友:
据我所知,开关管截止时阻值理应为无穷大。电路中亦无其他元件能为1U电容提供充电的通路。若以开关管的漏电流给电容器充电,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若电源是AT电源,则是另一回事了。AT电源的二个开关管BC极间均有一个330K左右的电阻给开关管提供偏置。此时无论电源是否起振,中点的确有是有电压的,但是ATX电源是没有这二个启动电阻的。
另外,希望这个结论不是测量得到的。当你把万用表接到电容器一端和地之时,电容器便开始通过万用表内阻充电。即便是这样,电容器上所充的电压也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只有150V。先前已经有兄弟进行过中点的测量,是在开关管无激励的情况下测量的。中点电压从开始的高电压慢慢降到零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测量一下。

网友:
忘了一点,二个分压电容中点的电压可通过1U电容,变压器初级加到二个开关管中点。抱歉。
但是,如果把1U电容接到300V时,测量的结果呢?希望做过测量的人分享一下结果。
有机会再进行试验了。如果把1U电容器从电路中拆除,开关管中点还能测到150V,那就真的奇了怪了。

网友:
如果中点不为150V,是否不改也存在风险?

网友:
风险?看问题要多角度的。二个开关管都截止时,其阻值相当于无穷大。理论上分析如果没有外接电路提供电压,其中点应该为0V。事实上测量结果也是这样的。
如果接上负载侧电路,是否就会有风险呢?请注意开关管截止时的阻值是相当于无穷大,接上1U电容后,分压电容中点的150V便能通过1U电容反映到开关管的中点。此时测量开关管中点电压便会有150V了。仅限于瞬间测量,你再测量久一点就不是150V了。
话再说回来,如果1U电容接到300V上,那么开关管的中点电压也会是300V。充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你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查阅ATX 主电路工作原理,C01应该是上下管的供电元件,不能改动,如果改动下管C极将承受300V电压,上管将不工作。
那为什么我的试验C01两端电压是150V,即中点电压300V—150V仍为150V呢,并且工作正常?我发现凡是C01接300V的图纸,都有共同点,两只开关管都有偏置,将中点电压锁定在150V。会不会世纪之星ATX-315A也是呢?准备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
查阅ATX 主电路工作原理,C01应该是上下管的供电元件,不能改动,如果改动下管C极将承受300V电压,上管将不工作。
那为什么我的试验C01两端电压是150V,即中点电压300V—150V仍为150V呢,并且工作正常?我发现凡是C ...
引用 网友B:

上管不工作是暂时的。这只是启动瞬间的事情。启动后1U电容上将会保持大约1/2输入电压的平均电压。
兄台在试验中,是否在曾在待机状态下测量过1U电容的电压?
开关管有偏置的电源是从AT电源修改过来的。这种电源接通电源后变换器便会产生振荡,通过次级的输出给494供电。这种电源应该没有辅助电源的吧。在老式AT电源和ATX电源之间,曾出现过有+5VSB输出的AT电源,具体应该叫什么名字我不晓得。我手头上还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此种电源没有专门的辅助电源来提供+5VSB,而是利用变换器的自激振荡产生输出电压,通过7805稳压后获得+5VSB。这一组电源的最大负载电流为50mA。此时,+5V+12V输出电压为零。
即使是AT电源改用单滤波电容,启动之时也存在正负脉冲不均等的问题。首先工作的依然会是下开关管。

网友:
待机状态下测量过1U电容的电压为0V左右,待机时中点电压由若干V逐渐降为0V。说明并没有偏置。

C01接中点是否就能保证两管同时工作,大概比接+300V更快吧?毫秒之间的事。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V2导通时,高频交流电流经+300V,到C4,到T3、T2、V2到地。当V1导通时,高频电流经+300V,到V1、T2、T3到C4、再通过C5到地。因为电容对高频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
另:现在的电源用二个200多V的电容串联使用,我想主要是该成熟的电路从台湾等地区引进,为适应110V、220V切换,工作方便。而主动式电源一般采用主动PFC电路,适应电压范围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还是不明白上管如何工作。正如我前文所分析的,变压器要做功,必须有电流流过。正常的atx电源两个开关管流经主变压器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但改造后的上管等于和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并联,下管依然是串联。正常来说单独看上管是不做功的,但因为有了下管,变压器有一个蓄能的过程,下管蓄能,上管泄放,因此上管可以做功,但这种做功是基于绕组的饱和电流和自感系数的,因此不可能和下管做相同的功,有点废物利用的感觉。而且下管的电流是C——E,上管的电流就变成E——C。
不知梦回兄是否赞同我的推论?

网友:
刚才又用示波器做了测试:

1、改前、改后大变压器初级波形完全一致,幅值均为接近300Vp-p;

2、改前、改后上下两管CE间波形完全一致,与1、相同,幅值均为接近300Vp-p。

由此看来,两管承受能力一致,前后输出功率一致,唯有启动瞬间无法判断,大概也就是毫秒差别吧。

注意:以上测试条件是短接绿、黑线,带两个硬盘两个光驱,没有待机。

网友:
回52楼兄弟。有主动PFC的电源大多是单端正激式变换器。
不管1U电容是接在分压电容的中点,还是接在300V直流,上下管工作时都是通过1U电容给开关变压器供电。换个说法就是,随着上下管轮流的开关,电容器也在充电,放电两种状态循环。但是这二种接法电容器充放电的规律却是不同的。
1,接分压电容中点。上管开启是300V通过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初级,1U电容到分压电容中点。此时1U电容的状态为充电。开关变压器得到的脉冲电压是150V。下管开启时,分压电容中点的150V通过1U电容,开关变压器初级,开关管到地。此时1U电容器的状态是放电,并反向充电。开关变压器初级得到的脉冲电压为150+1U电容在上管开启时所充的电压。再接下来上管开通时,过程与之前差不多,只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电压变为150+1U电容在下管开启时所充的电压。若二个开关管导通的时间一致,那么电容器上的平均直流电压为0。
2,1U电容器接300V。上管开启时1U电容未能充上电压,所以电路中不会有电流。下管开启时300V电压通过1U电容,开关变压器初级,开关管到地。开关变压器初级脉冲电压为300V,同时电路中的电流开始给1U电容充电。接下来上管开启时,300V电压通过上管,开关变压器,1U电容器回到300V。到这里应该明白了,此时开关变压器初级的脉冲电压为1U电容器在下管开启时所充的电压。同时,1U电容放电。由于之前所充电压较低,所以电路中的电流较小。这种失衡的状态将持续到1U电容上的直流电压达到1/2输入电压为止。到这个时候电源的工作状态与双电容的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半桥工作的中点电压将由1U电容提供。
我一直试图说明的是,将双电容减少为一只之后,电源启动之时的状态不可预料,也许电容器上没有充上电,也许电容器上充上了300V电,都有可能造成电路瞬间失衡给电路中各元件带来危险,影响电源的可靠性。相比之下未改动的双电容线路则可靠得多。首先220V交流电接入时,二个电容器中点便会产生1/2输入电压的直流电,因此开关管在工作之时,开关变压器初级的脉冲电压就被限制在150V左右。这二种电路的长短,不难比较出来吧。
大只佬兄,此刻可看得明白了?

网友:
这个论题到此应该尘埃落定了。
感谢午夜兄弟客观、精妙分析,我的试验没有白费。

网友:
不可以地,你可以用220V1000UF或电流小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梦回兄的详细讲解,令我解开了一直想不通的疑点。
之前我想尽量简化电路,用一个基点来阐述整个工作原理,但我选择错了。我选择的是变压器作为基点,因为变压器无电流经过,电源就不做功,这个可以解释开始的工作状态。但我一直忽略了1u的电容。我一直认为这个电容是隔离直流电,认为1u这样的“小容量”可以忽略不计了,把它当作电线处理。我之前也以为两个开关管是从两个200v大电容分别取电,大电容的电量才是主要的。但现在才想起其实大电容串联小电容以后,总电容量比小电容还小,因此这个电路的基点恰恰就是这个1u的“小电容”。但我还不相信一个小电容的充放电可以满足200w以上的功率输出。刚才恶补了一下高中物理,算出来1u的电容提供的电量是完全能够满足需要的。此刻一切思绪终于理顺了。

经过多月来的观察,我强烈认为梦回兄是教书的。即使不是,你也可以去教书了,呵呵。

网友:
我不是教书的,只是一个看过几本书的普通的修理工而已。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都是以KHz来计算,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大大提高,现在工作频率1MHz的开关电源也已开始投入应用。现在讨论的半桥变换器,技术上已经是很落后的了。而应用了零开关技术的单端正激式变换器,工作频率更高,损耗更小。兄台只看到电容器的容量大小,却忽略了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我说得对不。呵呵

网友:
是啊,我后来就是用60khz来算都已经足够了,频率再高电量还能更大。听说美国的一个高端atx电源(具体叫什么牌子的忘了)用主动pfc的频率已经可以上到MHZ,半桥电路确实是太落后了。不过落后也好,起码好修。正激的电源正在研究中,不是很好搞。从维修的角度来看还是喜欢半桥多一点。:p

网友:
看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我也来凑点热闹。

下面电路中采用了半桥拟谐振拓扑。红圈中的电感电容和变压器构成谐振回路。对于半桥电路电容上的3个点,在高频谐振分量下都可以看作接地点(红圈中的电容比那两个滤波电容小得多)。简化的电路就是红圈里的内容。所以这个小电容在考虑了容量以后还要考虑的就是不同接在接地点上的耐压问题。只要耐压够,接3个点中的任何一个点应该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