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01):
插电源板风扇转喇叭连续报警,换内存无效,另开机软驱无反应.求什么问题(换bios蕊片无效)

网友:
把全部的负载去掉........然后看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己除cpu之外统统去掉了,好象在自检错误

网友:
不用修了,815的还修啊,不值了,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
BIOS清零试试……

网友:
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连续报警,是显卡报错。跑下码,容易诊断点。

网友:
815早该换了`
  还用着干嘛`
   不修了
  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