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能在系统关机

楼主(2009-03-01):
一块华擎P4Dual-915GL主板.能装系统,使用正常,在系统里选择关闭计算机,过了"正在保存"后在"正在关机"的画面停住,系统是XP.换块主板故障解决.确定是主板问题.
刷过BIOS还是不行.
没有遇见过这种故障,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看 一 下BIOS里的电源管理是否打开了啊?

网友:
“在‘正在关机’的画面停住”
是死机了吧。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还有这事。能进系统。南桥坏?

网友: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
BIOS里的电源管理,有项可以关闭的。 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BIOS把她关了就OK。有时会通就会自动开机。关闭那项有时候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按复位开关能重新启动.应该算是没问题.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再量信号
很多信号都会引起这个故障
1\PCIE-WAKEUP.
2\PCIPME
3\LPCPME
4\GN
5\RI
等等等等,主板不同信号名称可能不同。
..................
以上信号涉及电阻,三晶体,MOS管,电感,二极体 ...
引用 网友B:

信号我倒是没量过.明天量一下看看.

网友:
重装另一版本的XP就OK!本人碰到过同样情况。华硕板有的装SP3会关不了机,可能是电源管理不兼容的吧,我也不太清楚,甚至碰到过一款华硕板只能装XP正常安装版才行,所以碰到这种板最好不用GHOST版XP来安装!

网友:
同意换个版本的系统,我遇到过,不能装2000可以装xp的,

网友:
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了,估计是ACPI兼容性的问题,如果怀疑硬件可以先从主板供电部份入手,如CPU供电,南北桥供电,看电容有无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