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d主板测试卡跑D0

楼主(2009-03-01):
今天接了-块sf2/648d的板,主板各部分供电大体正常的,测试卡跑D0,不过内存电压只有1.25v,内存供电管看不清,不知哪位能否告知供电管?

网友:
压CPU 座 或北桥 开机看一下跑码

网友:
跑D0的话,应该是有哪里虚焊了,开机的时候压压吧,压到了再补焊下就成!!

网友:
谢谢!已经压了,还是不行,DDR1内存供电压只有1.25v是否正常?

网友:
哦?我也不知

网友:
我一般都是测内存插槽四角的第一个脚,有一个3.3V左右一个2.5V左右还有一个1.25左右的上拉电压一个地,内存的安装方向不同以上四点的位置也不一样,上面三个电压正常时钟没问题我就擦内存和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