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联想L193Wide颜色不正,已修复

楼主(2009-03-01):
怪联想L193Wide颜色不正,已修复.今天将一七喜驱动板上的PM25LF010换上,加电试机无图象,再换回原来那个BIOS芯片(PM25LF010),开机试颜色正常,反复开机都没问题,就这样好了
芯片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BIOS接触不良吧,你相当于重新安装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