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D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3-01):
这块主板通电自动上电,上假负载测试,电压、时钟、复位、片选信号都正常,也用示波器打过波形也挺正常的,主板上用手摸过,没发现有烫手的芯片。上U,上诊断卡,跑四个“-”,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不行刷下BIOS。。。

网友:
朋友,我今天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你的主板在机器上测的嘛?拆下来的啊?诊断卡也是显示四个—。后来是那个机箱上的复位线短路造成的。查了好久啊.....,你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板子是拆下来测试的,刚才也把BIOS数据资料重刷了一次,还是开"-",郁闷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