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四分之一白屏

楼主(2009-03-01):
有一个DELL的19 寸液晶显示器,在顶部有四分之一显示白屏,下面是好的。我拆开了,里面没有电容鼓包的,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点在屏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dell都爱坏屏?
晕哦,手里有个176fpb,也是很奇怪的花屏故障。

网友:
DELL的机器一大部分是苏州BENQ怠工的,屏为AU M170,常见问题高压板坏的多。
楼主说的问题先检查下屏主板上的各电压,在不行就换下屏的主控看看了,这个要看运气了!

网友:
用手压压屏上的排线。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显示IC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