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98主板 K9NG Nero-V故障现像

楼主(2009-03-01):
主板故障为CPU无复位,无PG,时钟只有0.4V左右, 但CPU电压正常.

引用"MS7228主板 K8NGM-V      查相关线路图,发现CPU的PG是由MS-6提供给南桥一个HT_PWRGD,南桥收到后,经过处理,转化出HT_MCP_PWRGD给北桥,北桥接到此信号后,转化为HT_CPU_PWRGD给CPU,完成CPU_PWRGD的提供过程,于是量测MS-6的45脚的HT_PWRGD信号,发现没有输出,而39脚的ATX_PWROK和5脚的VRM_GD信号都正常的输入了,证明是MS-6不良,不能将HT_PWRGD发出,更换MS-6后,此板修复。"

现在测得MS-6的45脚有电压3.3V,39脚3.3V,但是在测5脚时,为什么一接触到5脚就断电.(MS-6的5脚与RT8800的9脚是相连的)

网友:
你引用的谁的啊。。那HT_PWRGD 没有会全板没复位呢。

网友:
应该是先无PG,后无CPU复位吧

LZ讲的 这个 PG应该是8800输出的 VRM_PG心信号ba
这个信号如果在CPU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输出。一是8800坏,一是9脚的外围原件坏,再不就是上拉电压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