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源输出的稳定性?

楼主(2009-03-01):
我两台电脑(都是老电脑了)主板电容都有起鼓的现象,我怀疑和电源输出不稳有关——看网上有说法,电源输出不稳,电容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种暴浆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量过电源输出(绿线、黑线短路,空载),看样子电压正常。但显然,这是空载的,和带负载的情况肯定有不同;其次,似乎用万用表也不能看出电源输出是否稳定?刚听说有一个什么电源输出测试仪的,但似乎也不能测试电源输出的稳定性。

所以,向大家求助,指点迷津。

先谢了!

网友:
电容暴浆问题主要是长时间温度过高造成的,而温度过高有可能是CPU散热片方向和高频杂波影响。还有就是电容质量。

网友:
电容爆桨主要是电容质量不好,电压超过电容的使用电压,长期工作温度过高等

网友:
其中一台电脑,我换过一个主板,结果又开始电容爆浆。等于三块主板出过类似的问题,它们先后都用过同一个电源(达硕电源),如果不从电源角度解释一下,我只能怀疑自己是RP问题了

这段时间正在琢磨,学着换主板电容。要是能顺利学会换主板电容,我会继续观察和测试,看看电源和主板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
接够功率的假负载,用万用表测电压,最好用示波器。
接到调压器上 调输入的电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