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插槽,要用什么工具?非要有这些工具不可?

楼主(2009-03-01):
本人,一台AT852D风枪+吸锡器+普通烙铁,换内存槽,不过速度就慢!又换过好几块主板,块块成功
主板

网友:
用850风枪+吸锡器+普通烙铁,换内存槽 次次成功 速度也快 要多练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BGA封装的不行了吧

网友:
重新换上新的时,那锡不太好去掉,时间都花在这里 了

网友:
用炉子烤就行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r ... o=lastpost#lastpost
看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