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板子真难修!!1

楼主(2009-03-01):
V星的板子真难修!!
MS-6566  MS-6580
都开不了机上不了电。
按照飞翔老师的V星通病处理方法,
换掉AGP旁边的MOS管,嘿,真灵!!
短接POWR,两款立马上电了!!!
接下来就麻烦就来了!!!
6566插AGP显卡就不能上电!!
6580则CPU供电全无!!

放置两天再搞,连上电都没反应了,呵呵 晕死,换了Q28能开机的呀怎么又老样子了呢?
总结,V星的板子很难修,不止一个毛病。
估计和M-5 M7有关,可哪有那么多替换品啊!!!
以后遇到V星板就一个字---扔!

网友:
其实摸透了MSI
还上不难修
以前觉得MSI不好修,后来发现了这个论坛
现在修MSI感觉要好多了

6566插AGP显卡就不能上电!!-----应该上显卡保护、识别电路故障,仔细检查一下AGP[槽附近的小芝麻管

6580则CPU供电全无!!----按照修不上电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修呀

网友:
修板讲究思路,一步一步按时序来,,了解MSI板上电原理,就不怕修MSI板。。

你各项参数数值要测量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不开机是V星的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就是有V星标记的小散热片下面的那个芯片。

网友:
我也不太会修V星的板子,好多地方都是要换MSI6和7的

网友: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板啊   还在学习学习````

网友:
V星的没弄过,看样子不太好修

网友:
V星板不难修的啊
搞清楚MS-X的原理就可以修复80%
杂牌板其实更难修啊呵呵你连个BIOS都找不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