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G电源灯一闪一闪

楼主(2009-03-01):
17寸LG通电后显示正常,一直开机不久就会黑屏但电源灯一闪一闪,后来我改了高压条,电源灯还是一闪一闪,说明不关高压的问题.然后我就换了开关管,显示就正常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开机开久了,又黑屏了,,电源灯还是一闪一闪,连开关管都烧了,究竟问题出在那啊?同仁们,你们给俺出个主意啦.拜托

网友:
可能你没有找到故障点,其实可能与换开关管无关吧

如果换了好的高压条 还是不行  那只有灯管和驱动板了

网友:
你应该先用外接灯管的办法排除一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一闪一闪绝对是那里有短路现象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源板上的问题,开关管会烧应该是前级电路哪里短路了,我有一台LG15的是开机一个多小时后黑屏重启,输出电容和变压器很热,后来问王老师说可能是逆变器负载过重的原因造成的,我刚换完逆变器,正在试机,看看结果怎么样,LG的问题真的很麻烦,大部分是开机一闪一闪,有的是出现进入省电模式后关机。你查一下开关管前级电路吧。保险和一个电阻,在电源输入的地方

网友:
电源输出供电不足         一般都是开关电源二次的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