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09-03-01):
待机0.02,不触发,  客户最先拿来可触发,  故障为点不亮,压北桥后能点亮,但进系统蓝屏, 换一硬盘重装系统还是蓝屏,   拔掉电源 后插上就不开机了, 3.3  5V正常,   那位遇到过,给个思路

网友:
何不做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K431为NV的电路,你那问题是桥虚焊了,我已经修了很多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北桥还是南桥?    实在是郁闷至极啊

网友:
不触发的话,肯定南桥罗,这还要想????

网友:
北桥啊  北桥坏的多,南桥上没有散热片,北桥在PCIE的后面

网友:
呵呵加焊北桥吧,虚焊导致的

网友:
做北桥。以前我做做南桥不行

网友:
把北桥拆下来从新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做北桥吧, 我上次做了一个好了的.

网友:
南北桥应该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