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根内存问题

楼主(2009-03-01):
我现有一跟
KOREA 0441
RM12U241TA-27BC
512MB,DDR,333Mhz,CL2.5
内存,点不亮,但在主板上用跟好条子能进系统,进系统后用优化大师看地到条子内容,但是在我的电脑-属性-里没有 ,以前没有修过条子,请修条子的高手,指教一二,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条子
一般的机用不了

网友:
明白了,我想也是,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主板,能带进系统,就能用软件测试,就可以修了。

网友:
用的是V星的MS-6566 也就是845 UIFra-c VER:1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