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DELL176fpb奇怪故障

楼主(2009-03-01):
DELL176FPB故障现象是能开关机,灯管亮,输入信号电源指示灯变绿(能检测到信号输入),刚开机的时候屏幕很暗,有部分图像,但不是输入的信号,就像电视机没有信号的噪点一样,等一分钟左右,白屏,但屏幕不是很亮,然后出现不规律亮斑或者亮竖线,很细,和坏屏的线有本质区别。拆开后主驱动是GM2621-LF,屏是奇美的M170E5-L09.先请问各位老大,这个显示器是驱动有问题还是屏坏了?
如何处理?
先拜谢了!!

网友:
检查屏线。屏暗请检查高压部分的电路C5707以及0.22的电容
如果遇到连续烧C5707的问题,那就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用代换大法试试屏。

网友:
屏驱动电路板有问题丶你会修吗丶不行就折一下看看在装上丶说不定就会好的丶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GM2621-LF的芯片问题了,类同的故障,在其他品牌的机器上,出现过,仔细对比一下,发觉出类似故障的Genesis芯片,都是无铅封装的芯片~~~~~~~~~~~

网友:
中大奖 维修菜鸟丶我同意楼上各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明基代工的,GM2621-LF是标准封装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个显示器

网友:
你先用代换法试试,这机屏坏得较多.

网友:
这个显示器修好了。
由于灯管都亮,5v,12v输出正常,基本判断电源和高压板没有问题。结合大家的意见,首先考虑是驱动ic GM2621-LF的问题。由于没有测试套板,本来打算从基地买一套再试,可是客户今天着急用,看着生意要跑,好说歹说答应再留半天。后来考虑到这个显示器是明基代工的,而明基通病中的控制按纽漏电会有各种奇怪故障,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撕开控制板上的胶布,用酒精把两面都清洗了一次,用吹风机吹干后装上一试,居然完全正常了。

再次拜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