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G自动关机

楼主(2009-03-01):
已经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但还是会出现自动关机现象,一般用五六分钟就会关(注:排除散热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
电源换了吗

网友:
电源换了呀。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5-6分钟关机,应该是芯片或者管子发热严重,如果不定时的话,系统吧

网友:
开机进入BIOS  看是否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也碰到这种事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换了一张主板  就好了

网友:
晕!!
换主板~~   不就失去修的意义了吗?、

网友:
没有头绪,网上有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都是没有头绪。

另发现,上P4 2.4比上C1.7,关机时间要短得多,前者最多5分钟,而后者可以撑一个小时以上。

网友:
会不会是CPU电压问题呀?

网友:
关机时摸一下扳子上有没有严重发热的元件,
这种情况估计是保护电路动作,或者是误动作

网友:
明显的电路保护问题。。最好弄个测试温度的软件看看

网友:
摸过各元器件,温度是正常的.关机的时候CPU根本都没温度,各MOS管和桥也正常.而且关了马上又可以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