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03-01):
今天碰到一台17寸显示器,开机无信号显示框正常,但全屏幕是方格子,而且中间几格是黑的,闷了……请高手出招……

网友:
全屏幕是方格子,正常

网友:
那是机器的自己自带的图案,图案就是那样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不是啊,我插上VGA线也是这样的啊,不能正常显示啊,刚开始我以为显卡坏了,可是我换了一台显示器试了下是正常的,所以我郁闷了,不过这台有时候又能正常显示的,有时候不管怎么插不插信号线都是显示方格子啊……

网友:
机子进入自显自带图案,说明CPU在自锁状态,解除自锁状态因楼主未说清机子型号,不好发表方法。

网友:
你查下VGA的接口电路好了。

网友:
是不是HV部分脱焊了

网友:
进入了老化模式,解锁吧

网友:
请问怎么解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