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01):
有一台夏普AR-2818复印机,复印出出来的文件出现中部偏下有两行淡,其他的正常(如图),做了清洁,无效,换鼓也无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请各位指点,谢谢!
文件

网友:
如果打印正常的话,注意力放在扫描上,清洁一下玻璃

网友:
看那样张,淡的地方是有周期的,应当是鼓一类的辊有问题吧

网友:
若是跟出紙方向平行的,多是磁粉組件問題,在鼓的左面,磁粉滾軸有異物令到阻檔着磁粉轉動,將磁粉從組件倒出,將異物過濾(通常是灰塵或海棉),重倒進組件中.另一個可能是轉印電極絲有異物,清除掉即可,在鼓的右面,手送紙台之上可拉出的那部份,細看有一條極幼的像頭髮絲,用毛掃輕輕清掃,千萬不要弄斷,祝你好運.

网友:
看看磁棍上方的胶片啦,,就是这问题

网友:
看看磁极粘粉是否均匀

网友:
刮板换掉应可以好。

网友(2009-05-03):
大概是解体

网友:
我修夏普ar-158x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了粉就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和碳粉有关联。清洁玻璃都不行。

网友:
下次你換炭粉的時候,盡量將舊炭粉清乾淨,原廠炭粉不要和代用炭粉混合一起使用.現在唯有用一個方法去解決,把一張白紙放在原稿玻璃上,摭蓋頂端約3cm左右,打開原稿蓋連續複印20-30張,出來的紙是頂部3cm是空白,餘下部分是全黑,作用是將留在機裏的原廠炭粉複印用盡,接着就會用到新加的代用炭粉,用白紙摭盖是為了防止卡紙,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