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镭ATI9500花屏卡、请教高手指点(求助)

楼主(2009-03-01):
买来研究的镭ATI9500\64M\128BIT、AGP花屏显卡,用R3测试就是搞不懂显存的定位,下面是显卡的照片和测试结果,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显卡背面2颗显存

显卡背面2颗显存

网友:
用R3测试结果如下: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D0 0 1 2 3 4 5 6 7 ...

TEST RESULT SUMMARY:
====================
R300 (0x4144) detected.
64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D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由于在论坛里找不到这卡的显存定位图,于是摘下标记1号的显存,测试结果如下: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0 1 2 3 4 5 6 7 ... MDD0 0 1 2 3 4 5 6 7 ...

1号显存竟然会有C区0以后报错

网友:
原来报错的D区在1号显存里,于是换了一个其他正常卡上型号一样的显存,进行测试,结果还是显示MDD0 0 1 2 3 4 5 6 7 ...   错误,为了能够定位于是摘下2号显存测试: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MDD0 0 1 2 3 4 5 6 7 ...
说明2号显存是是C区32位以后,而C区0位到31位是在1号显存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将2号显存装上,摘下4号显存,测试结果:
R300 (0x4144) detected.
64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D0 0 1 2 3 4 5 6 7 ...
还是D区报错,换了一个好的显存,测试还是个MDD0 0 1 2 3 4 5 6 7 ...
报错,不知道怎么定位了,现在加焊了GPU也没效果,希望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
修过一片9800SE的卡,显存脚定义和这片一样,你图中的1、2是C区,3、4是D区,具体是怎么排列的要明天到店里才能告诉你了。

网友:
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想要折腾的话,记得不错的话你先把3号显存换掉。

其实你自己已经试验出来了。
1号:MDC0 0-31
2号:MDC0 32-63
3号:MDD0 0-31
4号:MDD0 32-63

网友:
显存多的话直接把空位的显存补上,然后刷个128M、256BIT的BIOS,感觉也蛮爽的哎。

网友:
谢谢 天黑了吗 指导,希望你准确的定位告诉我,看来是我被以前那种按规律的从右到左肯定有A区开头的顺序所羁绊,晚上回家去实验下,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想要折腾的话,记得不错的话你先把3号显存换掉。

其实你自己已经试验出来了。
1号:MDC0 0-31
2号:MDC0 32-63
3号:MDD0 0-31
4号:MDD0 32-63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存,已经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报错,打阻值测试各个排阻脚与地的电阻和其他几个显存的排阻对地电阻一样的,查不到其他原因了,会不会是D区坏了,真没办法。

网友:
应该是4号坏~~~换后没有变化后,应该是GPU虚焊了~~~

网友:
3号显存你换过了,你换的是什么显存?

不怕麻烦的话就把3号显存和别的显存调
个位,权当练手好了,看看报错的地址位
有没有改变。

网友:
对换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真怀疑是D区有问题了。

网友:
对换后还是老样子的话,说明显存没有问题,问题出在GPU上。

仔细再看看3号显存周边有无缺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只能说声抱歉,爱莫能助了!

网友:
补焊GPU  应该是GPU虚焊.. 试试吧!

网友:
1、补位显存。
2、GPU。

网友:
9550的卡好多是这样,第七项不过,但不花屏,修好多这样的了都没修好。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