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E+开机只亮两秒

楼主(2009-03-01):
我是搞业余修理的,我自己的BENQ FP71E+刚开始时是开不了机,换了个1200AP40后开机时显示自动调节,大概亮10秒左右后黑屏,拆下轻触开关后,在试机时没注意把轻触开关压在电源高压板下,从这后开机只亮两秒,试机时发现有一组5707比另一组的热点(拆下5707量了好像都没问题),把它的电源断了只用一组的高压部分还是只亮两秒,换另一组灯管试也是一样(灯管应该没问题了),但指示灯显示一直是正常的,接与不接输入信号都是只亮两秒钟(接输入信号还在显示LOGO时就黑了),我现在怀疑是高压控制电路TL1451A有问题想把它换了,也想换整个电源高压板,但想多学点东西,自己把它给修好,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把4个C5707全部换了,把按键也全部换了

网友:
4个5707我拆下来用表量过好像都是好的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短路了,换吧,这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是有电流平衡保护的,不能断开四个中的一个,如果想断开,那要改动一下电路的

网友:
我断开的是一组(两灯管)的12V

网友:
請search  一下論壇 ~"BenQ" or "BenQ 通病"

1.檢查 3A fuse

2.電源板 全部補焊

3.檢查 C5707 , Fu9024

4. 檢查 .22/250V 是否鼓包

5.檢查LCD面板開關

END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灯管,排除灯管问题,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