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块华硕专用诊断卡 不知道别的板子上可不可以 ...
今天看到一块华硕专用诊断卡 不知道别的板子上可不可以用阿

楼主(2009-03-01):
今天看到一块华硕专用诊断卡 不知道别的板子上可不可以用阿。
(买华硕工作站主板P5E64 WS Evolution就送。
只要是华硕主板并带有红圈中的接口,就表明支持这块诊断卡)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期待破解的出现 估计不难 貌视只支持最新的板子

网友:
那是个什么接口呀
没见过

网友:
长得很不一样啊
比我的俄罗斯卡好象还牛点

网友:
还发现个问题你那张ASUS也很牛啊
汉很少修到这样的板
兄弟你是在那做修理的

网友:
应该是厂家自己做了个诊断卡的接口吧

网友:
好象只支持华硕主板 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华硕维修中心工作的

网友:
第一张图和测试的不是一个扳子。

网友:
应该是LPC总线的,作了一个专用接口。

网友:
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没什么用。post code都在bios里 epox主板不是直接做在主板上了吗。以前我看到那post卡测得很准的。想拆下来。查过资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