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屏扣的怎么换高压条

楼主(2009-03-01):
各位大虾:  昨天遇到一台高压板的接口是双排扣的, 不是常见的插式接口,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改装通用高压板?
谢谢,如有高手请解释越详细越好!

网友:
不好改就买原型号高压条好了。

网友:
这种只能换原型号的高压了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顶一下,还是请高手指点一下啦,换块原板固然方便,但成本太高了,不用说客户接受不了,就是自己也接受不了啊,郁闷,我估计飞线也很难啊。
请哪位自己动手改装成功的高手分享一下成就吧,不胜感激!

网友:
改条子无非就四条线:电源,地,触发,亮度。电源和地就不用说了,触发点可以在开机状态反复按屏开关,电平变化的就是那个点啦,亮度也是同样方法查,按亮度调节键,电平会递增会递减,查出信号脚还改不了条子?

网友:
LS激动了,连发两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