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SO FD786G的显示器高压保护?

楼主(2009-03-01):
一台NESO FD786G的显示器偶尔能开的起来,但是用万用表一量G2就黑屏了,开不起来时就高压保护,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开机瞬间,屏幕就象闪电一样闪下,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是绿的

网友:
是高压保护吧,你看你的行场IC是那一种,找那个保护脚,测量下看电压是多少,顺着这个思路去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