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719BF联机后屏暗,求援了!!

楼主(2009-03-01):
各位老大,晚上好,

今天,搞了几台清华同方719BF,有没有电源的,有一条亮线的,。。。。、其中有一台,是有屏显,但比较暗,联机后更暗,几乎看不到屏上的东西,隐约能看到一些,没有多想。打开机器,拆下视放板,一通检查,g1、g2、灯丝。其中发现,lm1237的5、6、7脚电压偏低。只有0.4v左右,其他均正常,于是又是一通狂找,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又拆开一台已经修好的,把好机器上的视放板换上去,哈哈,。一切正常了,。看来是视放板的问题了。郁闷了,怎么没有发现故障点呢?于是,将计就计。把有问题的视放板上的lm1237、lm2480、lm2445全部换成好板子上的块子,本以为可以解决问题了,接上显像管后,。啊!故障依旧,。太郁闷,反反复复,我拆过来,换过去,不论如何交换,故障还是一样,现把视放部分的图呈上,有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没有对比一下 两个板子的加速电压,视放电压吗  加速电压加到视放板上一般都有一电容接地,这个查没查呀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看到c204了吗?*脏话*。它居然短路了,怪不得lm1237的2脚电压如此的低!输入就没有工作!

网友:
厉害,都是大师了

网友(2009-04-25):
我的机也这样,我照着查查.

网友:
本来就应该从与正常数据的对比中找问题嘛。

网友:
真的是太历害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