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01):
客户送一如题的本子,不开机,拆先,拆的过程中发现屏轴已经裂了,果然见到了传说中的通病,接上直流量下待机电压,0V,再看直流,2.4V,1.77A,心想可能有短路,量了下电源接口附近的电容什么的,没有坏的,也不想去一个个查了,直接使上屠龙技--上电手摸大法,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发烫的地方真是多,有电感,有CPU电压控制芯片,有MOS管,心想坏了,不会这么多吧?断电再上电,发现只有电池接口附近的几个大电感发烫了,断电用万用表测,一个TPC8107吱吱直叫,心想应该是它了,杀下来测,果然坏了,上电再看,电压19V,电流0.2,同时电池充电灯终于亮了,开机还是开不了,换个新的8107上去,接上屏开机,我晕,电压正常,还是开不了,拆了再看,狂晕!!!!上屏的时候太急,把高压板接口的针有两根给插碰一起去了,再量刚换上去的8107,又坏了,心疼啊,4元大洋就让我的急性子给搞掉了,没办法,把针脚弄直喽,再换一个8107,开机。。。。终于看到该亮的灯亮了,ASUS的LOGO也出来了,最重要的看了XP呀,装机烤了3小时,正常!在此总结下,拆机的时候往往很小心,装机时候就容易快,很容易把一些针脚呀线什么的装不好,导致不该发生的发生了,以后注意!

网友:
A8的通病很多~得下一番功夫才能研究得很透徹

网友: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

网友:
看样这个方法很实用 正好有个IBM有短路 我也试试

网友:
细心就决定成功

网友:
谢谢了。。。 我很赞成,继续努力吧